[三菱] 请版主帮忙哟!

楼主(2006-12-29):
我在下载中心下载的OMRON CX-Programmer3.0安装时,出现问题找不到cmdmapi32.dll文件,提示修复重新安装,可是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请版主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1、软件本身有问题

2、与系统有关,你是XP系统不?

网友B:
是xp系统,就是在安装CX-Pserver出问题呀!

网友A:
以下是引用fjandcqlinyu在2007-1-1 11:22:00的发言:
是xp系统,就是在安装CX-Pserver出问题呀!

原来以前还是2。01版本的时候,是使用的2000系统,自从XP之后,早就不用这么低版本的软件呢,现在我使用的6。0的版本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