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 CX-programmer v3.0 安装完不能运行

楼主(2006-12-30):
急!请教各位大虾.为何Omron CX-programmer V3.0 安装完后不能打开运行(windows-XP系统?万分感谢!!

网友A:
估计不能够支持XP系统

网友B:
CX-P输入序列号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好像答复过,你尝试兼容模式。

兼容模式是在应用程序属性中,先自己找找尝试一下

网友D:
偶的也是。运行不了

网友E:
我安装后运行时提示“没有找到cdmapi32.dll”

网友F:
那里能下到程序啊?

网友E:
是cx-server没有安装成功,安装cx-server时显示写注册表错误,安装失败,我通过以下方法骗过系统,可以运行cx-prog。

1.安装cx-server显示错误时不管提示

2.打开安装目录,把cx-server目录内容备份到其他目录,到winnt目录把cdm*.*文件备份到其他目录

3.运行regedit,打开software中omron,导出注册表内容

4.接着按安装cx-server显示的错误提示,安装被取消

5.到备份目录把cx-server目录拷贝到安装目录,把cdm*.*文件拷贝到winnt目录,导入注册表内容

6.运行cx-prog,提示cx-server错误,但是cx-prog能够启动

如果能解决cx-server安装的问题就更加好了

网友E:
奇怪,昨晚在一台2000的PC上按上面的方法安装后可以运行,可是今天在XP的PC上安装后却不能运行

网友G:
我们都用5.0了,哥哥怎么还停留在3.0??

网友E:
我是从下载中心下载的3.0,哪里可以下载5.0、6.1的

网友H(2007-04-03):
Omron CX-programmer V3.0 这个在哪下载啊 ?我也要。。麻烦给我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I(2007-06-17):
为什么安装会这样麻烦??

网友I:
6.1版本的对计算机的硬件有没有特别要求,我的不能安装,在别人的机子上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