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PCschematic_V8破解补丁

楼主(2006-12-30):
[upload=rar]viewFile.asp?ID=617[/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3 22:37:41编辑过]

网友A:
我下补丁怎么无法使用?望大师指教。

网友B:
以下是引用plg74在2007-1-17 20:58:00的发言:

我下补丁怎么无法使用?望大师指教。

应用补丁时会弹出窗口“未找到该文件,搜索该文件吗?”点击是,找到安装目录,选择原执行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没用!虽然不会弹出是试用版的窗口,但是对元件数的限制还是一样的是40个,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哥指教!

网友A:
PCschematic_V800显示是280M为什么我下完只有210M,还有中文手册怎么都没了?

网友B:
以下是引用plg74在2007-1-19 20:08:00的发言:

没用!虽然不会弹出是试用版的窗口,但是对元件数的限制还是一样的是40个,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哥指教!

启动后提示未找到加密狗没,如果提示了,说明破解补丁没打上,正常是直接进入

此补丁用了后,虽然提示对元件数的限制还是一样的是40个,但实际上可以超出,你试试看

网友A(2007-02-15):
是这样的,谢谢大哥!

网友C:
我打上补丁后,画图提示;严重错误!用新文件名保存后重新启动程序.

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B:
以下是引用g0081p在2007-3-4 9:48:00的发言:

我打上补丁后,画图提示;严重错误!用新文件名保存后重新启动程序.

这是咋回事呢?

重新安装试试,装了好几次了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2007-03-19):
我下了,怎么使用啊?

网友E(2007-11-22):
您好,这个软件怎么用啊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