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53SP2安装问题 求助 谢谢

楼主(2006-12-31):
在安装过程中老出现错误让我重启郁闷

网友A:
关于重启的建议:

打开注册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
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