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LG的PLC问题

楼主(2006-12-31):
我刚刚开始学习PLC,因为单位用的多是LG生产的,型号大概是MASTER-K120S,希望能够有大侠多多帮助!

一、介绍个卖二手PLC的地方,菜鸟我想买一个LG的,要北京的地址哦!谢谢

二、请教个问题:PLC与PC或笔记本电脑连接的线有什么特别的吗?好象买的话要2000多块(问过欧母龙的,LG的不清楚),单位有一条LG的,我拆开过,就是1对1,2对3,3对2,4对4,5对5,6对6……9对9连接的,中间也没有其他元器件。大虾们,我自己买2个9针头焊接一个可以吗?若自己做一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会烧掉PLC或笔记本电脑吗???

三、同PLC通信的笔记本是不是带RS232口就可以呀,这样的笔记本很普通吧?还是需要特殊的端口??

偶的箱子是:syjcl@hotmail.com

电话是13621060396 希望北京的各位大侠多多帮忙~

网友A:
还有,问下,是不是LG的PLC用的很少呀?怎么论坛上没有太多人提到这个东东~~??????

网友A:
好冷呀,连顶的人都没有哦~~

网友B:
你说得很对,确实使用者比较少。如果楼主是由于设备的问题,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慢慢啃啦。

这方面的资料都是比较少的。

网友C(2008-10-22):
买新的好

网友D(2010-03-25):
在LG网站有好多资料 可以下载学习 不是很难 通讯线制作 说明书也有记载 通讯线制作方法:电脑2----3 PLC 3-----2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