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看看这是什么PLC?

楼主(2007-01-01):
一台设备坏了,用这种PLC,没有任何标记,看内部应该是欧姆龙的,10个输入点,6个输出点,看大家能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PLC吗?通讯接口与三菱FX的类似,能用SC-09通讯电缆与电脑连接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

上传不了图片,如何把图片加上去?

网友A:
图片大于500K,怎么办?

网友B:
可以用window自带的画图软件,另存为gif文件

网友A:
?????,??????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41118562.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44025738.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5767970.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53088413.jpg[/upload]

网友A:
??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7355753.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73762713.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75945959.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183288632.jpg[/upload]

网友A:
?????????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361684471.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364888958.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372152849.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322374959284.jpg[/upload]

网友C:
看图片像是深圳产的,不过我不确定!

深圳三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大量出售国产PLC,指令兼容三菱FX2N,价格特优

联系电话:0755-29787061 28133996 传真: 0755-89711678

网址 :www.51plc.cn

网友D:
欧姆龙的吧!

网友A:
通讯接口与三菱FX的类似,能用SC-09通讯电缆与电脑连接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三菱的没有这么差的工艺,估计是国产兼容三菱的,毕竟通讯编程口是类似三菱型号的

网友F(2007-02-04):
我看是应该是国内产品

网友G(2007-03-10):
四不像呀,真的好原始的产物呀

网友H:
应该是OMRON。

网友I:
像欧姆龙的

网友J(2007-05-14):
??????没见过的东西太多拉,谁知道呢?

网友K(2007-06-16):
日本的小厂的 很老的 很像 早就不用了

网友K:
OMRON 的吧 好象是继电器式的

网友L(2007-11-29):
看看好像是omron的

网友M:
应该是欧姆龙的吧!

网友N:
外形有点像台达的

可手编是三菱的,可是cpu显示是欧姆龙的。晕

网友O(2008-03-05):
omnon sp16 PR001

网友P:
还真没看出来!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