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我的PLC是三菱的 请教~~~~~~~~~

楼主(2007-01-01):
我的老师叫我编一个天塔之光的程序

有9只灯 Y0~Y3 Y4~Y7 Y10 是输出

要求是 X0 接通 Y0 亮一秒 灭0.5秒 循环3次 再Y1~Y4 亮一秒 灭0.5秒循环3次

再Y5~Y10 两一秒 灭0.5秒 循环3次 下次按X0 可运行

网友A:
用步进指令 因该不难~

网友B:
不难属于顺序控制电路,用2楼的方法可以解决的.试试看.

网友C:
是无息的吧?

网友D:
可要求自动循环啊

网友E(2007-02-02):
是一个顺序控制,你可以参考书刊跟十字路口红绿灯电路差不多

网友F:
?????? ??????

[upload=rar]viewFile.asp?ID=710[/upload]

网友G(2007-03-18):
楼上的朋友们,怎样才能打开,上面的压缩文件呀。我的桌面已经有了GPPW软件了

网友H:
用纸和笔,把思路理清楚.不难.

网友I:
[upload=rar]viewFile.asp?ID=808[/upload]

网友J(2007-06-16):
请楼主多多思考

这个问题不难!!!!!

网友K:
是不我学校的啊

网友:
昏迷我学校也有这个 嘿嘿我做的是电梯

网友L:
??:(jxjxmax)??PLC???? ??~~~~~~~~~

纯粹为了金币

[upload=rar]viewFile.asp?ID=1125[/upload]

已测试

有问题MAIL我,金币拿来

网友M:
步进指令

网友N(2007-08-06):
恩!用步进的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O:
ld x0

or m0

ani c1

out m0

ld m0

mps

ldi t1

or t2

anb

out y0

mrd

ani t2

out t1 k10

ani y0

out t2 k5

ld t2

out c1 k3

ld c2

mps

ldi t3

or t4

anb

out y1

out t2

out t3

out t4

mrd

ani t4

out t3 k10

mpp

ani y1

out t4 k5

ldi t4

out c2 k3

ld c2

rst c1

ld c2

mps

ldi t5

or t6

anb

out y5

out y6

out y7

out y10

mrd

ani t6

out t5 k10

ani y5

out t6 k5

ldi t6

out c3

ld c3

rst c2

ld x0

rst c3

end

网友P:
简单,但是说的好象不是很明白

网友Q:
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