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

楼主(2007-01-01):
请大家指点一下为何我用GX-DEVELOPER打开程序后无法选中工具栏中的"梯形图逻测试起动"选项.

网友:
可能是安装等别的原因

网友:
安装SIMULATOR 软件了吗?我原来用这个就是没有SIMULATOR和你的情况一样后来安装它就好拉.

网友:
如楼上所说,你是否安装了仿真软件?这个需要另外安装的!

另外,是否安装的版本不匹配?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积分浪个才可以很多哟

网友:
看来是要多发文章

嘿嘿,不好意思哈,想多整点积分

网友:
嘿嘿,还有效果呢

发一次多一点,那我就多发些

楼主(2007-02-26):
多谢名位大侠!

网友:
我说你们怎么偏题了,哈,

网友:
该是不匹配吧

网友: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

网友(2007-06-25):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后来加装了仿真软件LLT就解决了。你再试一下

网友(2009-03-21):
\"\"再试一下

网友:
没装仿真软件是用不了的,设置有误也是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