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救 !!!三菱PLC软件为什么不能创建工程?

楼主(2007-01-02):
我刚刚下载了一个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是V8.0中文的,为什么不能创建工程啊??安装时我没选择监控模式啊!一创建工程就告诉"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或"不能打开指定的工程……' 我冤,我选择的是创建工程,而且我安装的也不是监控模式.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现在正急着用此软件,小弟我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并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估计你以前装过,没有卸载干净,要么修改注册表,要么重装系统没有别的办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3 8:24:58编辑过]

网友B:
我也不晓得,路过

网友C:
你可问对人了我有过和你一样的经历.我估计是他的压缩包有问题.你可以下载GX7.0 一样用的,

网友D:
只能重装!

网友E: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不是3楼说的那样。

我出现的问题是环境安装和安装的文件不在一个盘下面,环境安装是直接安装在系统盘下的 而我把程序又装在别的盘下面去了 就出现了你说的那种情况。建议不要去改地址,也不要改文件夹名字重新装次

网友F(2007-03-11):
不用勾选什么,安装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G(2007-05-09):
估计重装一下会好

网友H(2007-06-11):
在安装过程中会出现一个监测模式复选栏不要在前面打勾进行安装就可以用了

网友H:
小小建议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