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

楼主(2007-01-04):
我现在要用西门子CPU214设计一个控制程序,我想知道我要编程的软件用STEP7可以吗

如果不行那用什么?我跟CPU连接需要RS484线吗?

进行调试都需要什么条件?////

拜托高手指点以下

网友A:
晕。。。。,你细心点行不?这么多错误。

编程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4

一般编程电缆有2种:一种是232转485;另一种是USB转485。推荐使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