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比例电磁阀

楼主(2007-01-04):
PLC控制比例电磁阀必须要有比例放大器吗?
PLC电压模拟量是否可以直接控制比例电磁阀。
那位大侠可以帮帮我,感谢不近.......
1~5V模拟电压输入PLC能否通过数运算放大至0~10V或-10~+10V电压?
那位大侠可以帮帮我?感谢不近.......

网友A(2007-04-18):
在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上指定量程不就行啦。

网友B:
这要看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C(2009-11-19):
omron的DA模块就可以完成这种功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