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有step7 的中文帮助

楼主(2007-01-04):
哪位大虾有step7 的中文帮助手册

发一份给我吧.gdun-zhao@126.com

网友A:
直接安装中文版本。STEP7 V5.3 SP2 ,不过该软件需要XP系统

网友B:
请看这里[upload=rar]viewFile.asp?ID=646[/upload]
[upload=rar]viewFile.asp?ID=647[/upload]
[upload=rar]viewFile.asp?ID=648[/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7 20:38:17编辑过]

网友B:
[upload=rar]viewFile.asp?ID=649[/upload]

网友B:
[upload=rar]viewFile.asp?ID=650[/upload]

网友B:
[upload=rar]viewFile.asp?ID=651[/upload]
解压后,将STEP7的帮助文件的链接路径进行修改,打开STEP7时即可使用,也可放在桌面上直接使用。

网友C(2007-09-26):
无法解压 提示 需要上一级文件

网友C:
我的QQ 77396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