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位开关

楼主(2007-01-06):
请问大家,有些自动循环控制线路中使用到限位开关进行循环控制,那么限位开关的位置是整机装配时就已经固定或者是位置可调的?非常感谢!在线等....

网友:
肯定是不能固定的,要是固定了,以后不好调

网友:
我所见到的限位开关都是可以调整的,方便调整

网友:
!!不调就是"死"的线路啦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
问的似是而非!

网友(2007-02-25):
楼主的经验还不够呀

网友(2007-07-21):
可调的才好用

网友:
肯定是要能调整的才好用嘛!

网友:
当然是可以调整的。机床调试对于电器方面,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占了很大一部分工作量。

网友:
根据不同需求调整的限位开关才好用!

网友(2007-09-27):
用了才知道!

网友:
哈哈 当然可以 但是也要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当然是可调的拉

网友:
肯定是可调的啊,谁也不能一下就定好位!

网友:
应该是装好后调整,我好象没见过固定的.

网友(2007-11-11):
肯定是要能调整的嘛!

网友:
有写地方就不能用可调的,具体还是视情况而定

网友(2008-02-21):
是不是刚入门了.

网友: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