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S7 V5.3的软件安装不上,急啊!!!

楼主(2007-01-09):
我刚下的S7软件安装不上,请各位大哥指点!先谢了!

网友A:
说说你的版本?中文和英文有所不同,你还是把你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发贴吧。

网友B:
中文的我也气了,没重装系统之前还是好好的,重装后照原来的方法却装不到,老说找不到什么SFF,我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