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PLC和变频器规范布线的建议

楼主(2007-01-09):
为了最大程度的消除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在布线和接地等方面就需要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

在控制系统中,使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多台变频器,由于变频器本身产生强干扰信号的特性和模拟量抗干扰能力不与数字量抗干扰能力强的特性;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消除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在布线和接地等方面就需要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

一、关于布线

1、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

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请将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距离应在30cm以上。即使在控制柜内,同样要保持这样的接线规范。该信号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回路线最长不得超过50m

2、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部

由于水系统的两台富士变频器离控制柜较远分别为30m20m,因此连接PLC和变频器的信号线如果不放置在金属管道内,极易受到变频器和外部设备的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无内置的电抗器,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级动力线对外部会产生极强的干扰,因此放置信号线的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一直要延伸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处,以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的彻底分开。

3、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5~

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左右),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4、为了提高接线的简易性和可靠性,推荐信号线上使用压线棒端子。

压接端子选择如下图:

5、如无使用压线端子,接线时请注意:

二.关于接地

1、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PL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单独接地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变频器对控制器的干扰,控制回路接地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

在控制系统中建议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线两端都浮空,同时由于在机组上PLC与变频器共用一个大地,因此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将PLC单独接地或者将PLC与机组地绝缘开来。

2、变频器的接地

•400V级:C种接地(接地电阻10Ω以下)。

•接地线切勿与焊机及动力设备共用。

•接地线请按照电气设备技术基准所规定的导线线径规格。如35KW的变频器接地线线径推荐为 ,87KW的接地线线径推荐为

•接地线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短。由于变频器产生漏电流,与接地点距离太远则接地端子的电位不定。

•使用两台以上变频器的场合,请勿将接地线形成回路。如图:

3、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距离。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的场合,来自电缆的高次谐波漏电流,会对变频器和周边设备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减少变频器的干扰,需要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进行调整,请参考下表:

网友A:
实际使用中只要用的线材好的话,信号线和控制线放在同一线槽内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除对信号有特别要求外,一般还是可以的

网友B(2007-03-13):
西门子的EMC更详细些

网友C(2007-06-22):
楼主讲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D:
PG信号线最好单独走,处理不好会影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