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VB通讯程序?有吗?

楼主(2007-01-10):
和检测头信号连接的程序 !通讯功能的!串行口!RS232!

有高人赐教下!或者引导我人下门!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数字天平与上位机)和你的情况一样,我是这样做的:
1。先找数字天平的说明书(刚开始找了个操作说明书,证明是没有用的),仔细看通讯部分主要是了解指令,还有设置通讯部分主要是设置波特率等。
2。再找一个串口调试软件,打开天平,输入指令检测有没有输出,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由于时间长了,我不记得2对3,3对2,也就是通讯线一定要交叉,搞了半天无法通讯,后来终于解决了。
3。有了通讯数据,编程就可以开始了.

网友B:
上面那个多线程通讯的有用吗?我们能用吗?

网友B:
 有没有人理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