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 V5.3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在安装S7 V5.3时显示不满足安装要求 ,我安装的是简体中文的.我的系统是XP,请大家教教我,先谢谢了!

1.计算机中的某些数据将在下次从启计算机时被删除

2.从新安装软件将可能导致错误

3.从启Windows

4.然后再次启动安装程序

网友A:
再问一句软件S7 V5.3可以给PLC ST-300编程吗?

网友B:
建议:STEP7软件对系统要求较高,最好是安装完系统和驱动之后就安装STEP7软件

网友A:
谢谢ye_w的指点.

网友C:
我也装不上

网友D:
它说找不到SSF文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我没重装系统前还可以装的,重装后就装不了啦,我就不懂,同样是那个XP系统,我刚装完系统什么也不装就马上把它解压到D盘的根目录下安装,但它还是说找不到SSF文件,头痛啊!!!!

网友:
缺少SSF文件那是因为它不支持硬盘安装

你把它刻录到光盘里 放在光驱里面就可以了

我试过的

网友B:
以下是引用lb12345在2007-1-12 11:34:00的发言:
它说找不到SSF文件是什么意思啊?

这中问题很常见,建议是将“安装软件”拷贝倒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C:
YE-W,你没看到我发有贴子啊,放在根目录也是找不到SSF,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E:
没消息队列把?

网友F:
升级系统到XP+SP2即可,同时,需要密匙。

网友F:
V5.3 要求系统为XP+SP2专业版,别在其它版本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