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与变频器相连怎么通信?

楼主(2007-01-11):
315-2DP与变频器相连,在硬件组态中已完成。对变频器的访问,可否通过对外部输入输出实现,还是要SFC14,SFC15实现?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阿,大家知道的指点一下阿!
是不是通过profibus-dp网络实现,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B:
SFC14和15是为了数据的一致性使用的,一般数据超过4个字节的话,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