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下载到plc的问题

楼主(2007-01-13):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我的程序编译都没有错,但用micro/win32 3.2下载到cpu224 cn时总显示由于编译错误下载异常中止,非严重错误82,非法指令请检查指令助计术。

网友A:
要与西门子最新推出的 S7-200 CN CPU 正常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使用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

2 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网友B:
很可能是你的系统的问题,西门子软件对软件环境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C:
你应该使用最新版的带CN的编程软件,早期的版本,不能用来下载带CN的CPU程序,编译是可以的。

网友D:
我这有S7-200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V4.0

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