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omm控件的属性

楼主(2007-01-15):
(必须要熟悉的几个——CommPort:设置并返回通信端口号;Setting: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并返回数据传输速率、奇偶校验、数据比特、停止比特;PortOpen:设置并返回通信端口的状态,也可以打开和关闭端口;Input:从接收缓冲区返回和删除字符;Output:向传输缓冲区定一个字符串)
1)CommPort属性
void SetCommPort(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CommPort();
这一属性设置并返回连接的串行端口号,Windows将会利用该串口和外界通信。在设计时,nNewValue可以设置成从1~16的任何数(默认值为1)。但是如果用PortOpen属性打开一个并不存在的端口时,MSComm控件会产生错误68(设备无效)。
注意:必须在打开端口之前设置CommPort属性。
2)Settings属性
void Settings(LPCTSTR lpszNewValue); String GetSettings();
该属性用于设置并返回数据传输速率、奇偶校验、数据比特、停止比特参数。当端口打开时,如果value非法,则MSComm控件产生错误380(非法属性值)。其中lpszNewValue用字符串表示,由四个设置值组成,有如下的组成格式:
“BBBB,P,D,S”
BBBB为数据传输速率,P为奇偶校验,D为数据比特,S为停止比特。Value的默认值是:“9600,N,8,1”,数据传输速率合法值可以是110、300、600、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6000、57600、115200、12800、25600。
奇偶校验值可以是设置为下表的任一值。

设定值描述
E偶校验(EVEN)
M标号校验(MARK)
N无校验(NONE)
O奇校验(ODD)
S空格校验(SPACE)
数据比特数可以是4、5、6、7、8。
停止比特数可以是1、1.5、2。
注意:只有当通信的双方的Settings属性值都一样时,通信连接才能生效。
3)Handshaking属性
这一属性用于设置或者返回硬件握手协议,也就是PC和通信设备之间为了控制流速而设定的内部协议。属性值可以设置为下表中的任一个。
设定值值描述
ComNone0默认值,无握手协议
comXOnXOff 1XON/XOFF握手
ComRTS 2RTS/CTS握手
comRtsXOnXOff3 RTS/CTS和XON/XOFF握手皆可
4)RThreshold属性
void SetRThreshold(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RThreshold();
在MSComm控件设置CommEvent属性为comEvReceive并产生OnComm之前,RThreshold属性设置并返回的要接收的字符数。这里nNewValue是short型参数,说明在产生OnComm事件之前要接收的字符数。
当接收字符后,若RThreshold属性设置为0(默认值)则不会产生OnComm事件。否则,该属性为一阈值,当接收缓冲区内字节个数达到或超过该值后就会产生OnComm事件,例如,设置RThreshold为1,接收缓冲区收到每一个字符都会使MSComm控件产生OnComm事件。
5)CTSHolding属性
void SetCTSHolding(BOOL bNewValue); BOOL GetCTSHolding();
其属性设定值如下表所示。
设定值功能描述
TRUECTS线为高电平
FALSECTS线为低电平
该属性确定是否可通过查询CTS线的状态发送数据。CTS是调制解调器发送到相连计算机的信号,指示传输可以进行。该属性在设计时无效,在运行时为只读。
如果CTS线为低电平(CTSHolding =
FALSE)并且超时时,MSComm控件设置CommEvent属性为comEventCTSTO(Clear To Send
Timeout)并产生OnComm事伯。CTS线用于RTS/CTS硬件握手。如果需要确定CTS线的状态,CTSHolding属性给出一种手工查询方法。
6)SThreshold属性
void SetSThreshold(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SThreshold();
MSComm控件设置CommEvent属性为comEvSend并产生OnComm事件之前,设置并返回传输缓冲区中允许的最小字符数。这里nNewValue是short型数据,代表在OnComm事件产生之前在传输缓冲区中的最小字符数。
若设置Sthreshold属性为0(默认值),数据传输事件不会产生OnComm事件。若设置Sthreshold属性为0,当传输缓冲区完全空时,MSComm控件产生OnComm事件。如果在传输缓冲区的字符数小于value,CommEvent属性设置为comEvSend,并产生OnComm事件。comEvSend事件仅当字符数与Sthreshold交叉时被激活一次。例如,如果Sthreshold等于5,仅当在输出队列中字符数从5降到4时,comEvSend才发生。如果在输出队列中从没有比Sthreshold多的字符,comEvSend事件将绝不会发生。
7)InputMode属性
void SetInputMode(long nNewValue); long GetInputMode();
访属性用于设置或者返回传输数据的类型。其取值和基本含义如下表所示。

设定值值描述
ComInputModeText(缺省)0通过Input属性以文本方式取回数据
ComInputModeBinary1通过Input属性以二进制方式取回数据
8)InputLen属性
void SetInputLen(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InputLen ();
该属性用于设置并返回Input属性从接收缓冲区读取的字符数。nNewValue是short型数值,说明Input属性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的字符数。
InputLen属性的默认值是0。当设置InputLen为0时,使用Input将使MSComm控件读取接收缓冲区中全部的内容。若接收缓冲区中InputLen字符无效,Input属性返回一个零长度字符串(“”)。在使用Input前,用户可以选择检查InBufferco u nt属性来确定缓冲区中是否已有需要数目的字符。该属性在从输出格式为定长数据的机器读取数据时非常有用。
9)InBuffersize属性
void SetBufferSize(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InBufferSize();
InBuffersize属性用于设置或返回输入缓冲区的大小,默认值为1024字节。
10)InBufferco u nt属性
void SetInBufferco u nt(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InBufferco u nt();
InBufferco u nt属性用于返回输入缓冲区内的等待读取的字节个数,可以通过该属性值为0来清除接收缓冲区。
11)Input属性
VARIANT GetInput();
Input属性表示从接收缓冲区移走一串字符,将缓冲区中收到的数据读入变量。属性值为VARIAN型变量。该属性在端口未打开时不可用,在运行时是只读的。
注意:当InputMode属性值
为0时(文本模式),变量中含String型数据。当InputMode属性值为1(二进制模式),变量中含Byte型数组数据。
12)PortOpen属性
void SetPortOpen(BOOL bNewValue); BOOL GetPortOpen();
PortOpen属性用于打开或者关闭端口。如果bNewValue设为TRUE,可以打开端口;设为FALSE时可以关闭端口。
一般情况下在程序开始时打开端口,在程序结束时关闭端口。当应用程序终止时,MSComm控件将自动关闭串
口。在打开端口前,确定CommPort属性调协为正确的端口号。而且,用户的串口设备必须支持Settings属性中的设置。如果硬件设备不支持Settings属性中的一些设置,则硬件工作或许不正确。
13)OutBuffersize属性
void SetOutBufferSize(short nNewValue);
OutBuffersize属性用于设置或者返回发送缓冲区的大小,值为整形表达式,表示传输缓冲区的字节数,默认值为512字节。对发送缓冲区设置得越大,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内存就越小。然而,如果发送缓冲区太小,缓冲区将会溢出,除非使用握手协议。
14)OutBufferco u nter属性
void SetOutBufferSize(short nNewValue); short
GetOutBufferSize();
OutBufferco u nter属性用于返回发送缓冲区内等待发送的字节数,可以通过设置该属性为0来清空发送缓冲区。
15)Output属性
void SetOutput(const VARIANT & newValue);
Output属性用于向发送缓冲区写数据流。属性为VARIANT变量。该属性在端口未打开时不可用,在运行时只是写的。
注意:Output属性可以发送文本数据或二进制数据。传输文本数据时,应该将字符型
数据放入VARIANT变量中;传输二进制数据(即按字节传送)时,应将字节型数据放入VARIANT型变量中。如果通常给应用程序发送ANSI字符串,可以以文本方式发送。如果数据包含了内嵌控制字符、NULL字符等,必须将其作为二进制传递过去。
16)CommEvent属性
short GetCommEvent();
如果在通信过程中发生错误或事件,将会引发OnComm事件并且改变其属性值。CommEvent属性值反映错误或者事件类型,通信的设计中可以根据该属性值执行同的***作。该属性在端口未打开时不可用,在运行时是只读的。通信错误及通信事件的设定值分别如下两表所示。
通信错误设定值
设定值值描述
comEventBreak 1001接收到中断信号
comEventCTSTO1002CTS超时
comEventDSRTO1003DSR超时
comEventFrame1004帧错误,硬件检测到一个帧出错,双方设置的格式不一致时,就会引发此错误
comEventOverrun1006端口超速。一个字符没有在下一个字符到达之前被硬件读取,该字符丢失
comEventCDTO 1007数据检测超时
comEventRxOver1008接收缓冲区溢出
comEventRxParity1009奇偶校验错误
comEventTxFull1010传输缓冲区溢出,表明输出缓冲区已满,不能再将字符输出到缓冲区
comEventDCB1011检索端口、设备控制块(DCB)时的意外错误
通信事件设定值
设定值值描述
comEvSend1发送事件。发送缓冲区的内容少于SThreshold指定的值
comEvReceive2接收事件。接收缓冲区内字符数达到RThreshold值,该事件在缓冲区内数据被移走前将持续产生,利用此事件可编写接收数据的过程
comEvCTS3CTS线变化
comEvDSR4DSR线变化
comEvCD5CD线变化
comEvRing6振铃检测
comEvEOF7文件结束。接收数据中出现文件结束(ASCII 码26)字符
17)DTREnable属性
void SetDTREnable(BOOL bNewValue); BOOL GetDTREnable();
DTREnable属性确定在通信时是否使用DTR线有效,DTR是计算机发送到调制解调器的信号,表明计算机在等待数据传输。
18)RTSEnable属性
void SetRTSEnable(BOOL bNewValue); BOOL GetRTSEnable();
RTSEnable属性确定是否使用RTS线有效。一般情况下,由计算机发送RTS信号到连接的调制解调器,请求允许发送数据。
19)EOFEnable属性
void SetEOFEnable(BOOL bNewValue); BOOL GetEOFEnable();
EOFEnable属性确定在输入过程中MSComm控件是否寻找文件结尾(EOF)字符。如果找到EOF字符,将停止输入并激活OnComm事件,此时CommEvent属性设置为comEvEOF,这里bNewValue为布尔表达式,确定当找到EOF字符时,OnComm事件是否被激活。当bNewValue的设置值TRUE时,EOF字符找到时OnComm事件被激活。否则当VALUE值设为
FALSE(默认)时,EOF字符找到时OnComm事件不被激活。
注意:当EOFEnable属性设置为FALSE时,OnComm控件将不在输入流中寻找EOF字符。
20)CDHolding属性
void SetCDHolding(BOOL bNewValue); BOOL GetCDHolding();
通过查询CD线的状态确定当前是否有传输。CD是从调制解调器发送到相连计算机的一个信号,指示调制解调器正在联机。该属性在设计时无效,在运行时为只读。属性的设置值为:当bNewValue为TRUE时,CD线为高电平;当bNewValue为FALSE时,CD线为低电平。注意当CD线为高电平(CDHolding=TRUE)且超时时,MSComm控件设置CommEvent属性为comEventCDTO(CD超时错误),并产生OnComm事件。
注意:在主机应用程序中捕获一个丢失的传输是特别重要的,例如一个公告板,因为呼叫者可以随时挂起(放弃传输)。CD也被称为Receive
Line Signal Detect(RLSD)。
21)DSRHolding属性
void SetDSRHolding(BOOL bNewValue); BOOL GetDSRHolding();
确定DSR线的状态。DSR信号由调制解调器发送到相连计算机,指示作好***作准备。该属性在设计时无效,在运行时为只读。DSRHolding属性返回为TRUE时,表示DSR线高,返回FALSE时,表示DSR线低。当DSR线为高电平时(DSRHolding=TRUE)超时时,MSComm控件设置CommEvent属性为comEventDSRTO(数据准备超时)并产生OnComm事件。当为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机器写DSR/DTR握手例程时该属性是分有用的。

网友A:
可以下吗

网友A:
最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