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系列PLC损坏,程序被加密,不解密的解决办法! ...
S7-200系列PLC损坏,程序被加密,不解密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1-15):
如果您的S7-200系列PLC损坏,或者想复制一台,而不是想修改里面的程序,在程序被加密的情况下,可以有如下解决办法:1。如果IO部分损坏,买一台新PLC,拆下原PLC的IO部分,换上就可以了;2。如果就PLC的主控板也坏了,同样,把旧主控板的24CXXX程序存储芯片,焊接到新购PLC的相同位置,新PLC一般也就能用了,不过要注意24CXXX的型号;3。如果想复制一台程序加密了的PLC,只要复制这块PLC的EEPROM 24CXXX,然后焊接到新购PLC上,就可以了,呵呵,复制多少台都可以,同样要注意EEPROM的型号。不过,程序还是用原先同样的密码加了密的,用STEP7 MICROWIN还是读不出来!

网友A(2007-07-07):
不能苟同二楼的意见,搞不好可能会连新的一起搞坏的

网友B:
还是熟悉工艺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