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fx系列

楼主(2007-01-15):
我想在plc上加密码,是到一定日期自动停止运行的那种,以解决尾款不好收回问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论坛中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话题

网站其他地方,也有,具体不记得了,资料很多!^_^

网友B:
我也是做项目的,提个建议:

我一般采用统计使用次数(对单加工设备)或统计使用时间(对流水线)的方法。一般配有人机界面可以方便解锁(不用带本,悄悄按几个键就解除了),解锁分暂时解锁和永久解锁两类,根据客户付款多少而定。所以我不采用日期判断的方法,一是只能用一次,二是容易被识破,面子上过不去(以后还要合作吗!)。如果客户打电话,说设备停了,到现场后,可以说是设备程序有问题(要改进)。当然,停机也要区分设备,千万别把对方重要设备或一停机就报销的设备给停了。哈哈哈

网友C: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D:
此方式追款不可取,造成严重后果受害的不止是对方。

网友E(2007-08-10):
求助:三菱FX 2N系列软件编程手册,最近下了个软件使用很吃力,希望大家帮忙哈!!!

网友F:
怎么才能统计使用次数(对单加工设备)或统计使用时间(对流水线)

网友G:
这种程序超多

网上下载一个 ,回去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9-15):
??:(sexdragoon1)????fx??

nlei1102你发一个过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I:
很有参考价值,多谢

网友J(2007-11-06):
到\"工控人家园\"去找有很多资料可下载

网友K:
对你和用户都不好,将来谁还敢用你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