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740-15K-CH

楼主(2007-01-16):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R-F740-15K-CH的变频器的接线端子FU频率检测和SU频率到达的功能是怎样使用的,这两个点怎样和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的.

网友A(2007-06-25):
请使用频率设定端子,而不是用你说的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