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7-01-16):
大家好

我是一个S7300的新手,

现在有个问题想要问高手.

我编写完程序传到PLC后却没有输出动作

请各位大虾指点.

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说的在详细一点,PLC还有啥异常

网友:
可以联机调试看看!

楼主:
??

PLC现在在现场

我采用的CPU314 1AF11

两个输入\\两个输出、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都有那些可能

如果谁知道整个过程

可以说下

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可能要综合分析了,首先要保证你的程序没有问题,然后,看看错误指示灯有没有指示,最后就是现场接线了。

网友:
有程序吗,我帮你试试

楼主:
下载的时候必须把组态和程序一起下载吧?

网友:
是的,先下组态,看看cpu有没有红灯报警!没有的话,再下程序,再看指示灯有没有报警,确保不是软件问题,然后再判断硬件接线是否有问题?如果还是没找出问题,再联机在线查程序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

我如何获得金币?

如何长高级别?

网友:
可以先强制输出看下模块是否正常输出,再就要检查程序的正确和地址等其它有没冲突。

网友(2007-04-15):
是不是PLC没有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