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存取的问题

楼主(2007-01-16):
我是一个初学者,看S7-200系统手册上关于数据存取的方式总是想不通,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看手册上的变量存储器总是用字节或者字来存取,所以搞不懂哪种情况下该用位的方式存取,哪种情况下用字的方式存取?

还有就是手册上的例子上用字节或者字、双字存取时总是VB100啊、VW200啊、VD300啊。。。全是一百一百的,难道不可以是VB29、VW36、VD71?是为了方便读者记忆吗?

网友A:
我说两句:

1.在PLC中,位可以表示一个状态,而字可以表示一个通道。比如S7-200中: M0.0是一个位,同样VB1也是一个位。所不同在于,M区为位存贮器,而V是可变存贮区,B就是Bit。引申出来:VW就是可就存贮的Word,也就是“字”了。对于状态位来说,MB也是一个字。例如:MB12,就是从MB12.0一直到MB12.7这八位的状态字。希望我说清楚了。

2.对于采用VB0还是VB2,这纯属为了方便。对了D就是Double(双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