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6画出的符号是反的?

楼主(2007-01-17):
如图,我不知道怎么改,用的是GB国标

网友A:
是不是软件错误

网友B:
我一直在用电气版CAD。没有问题啊!请详细说明一下!

Ayshi@126.com

网友C:
以下是引用ayshi在2007-1-19 8:10:00的发言:

我一直在用电气版CAD。没有问题啊!请详细说明一下!

Ayshi@126.com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1914313380012.jpg[/upload]

你好,如上图,正常应该是第一种,但画出来确实第二种,反了

我的QQ是308815987,你的是多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9 14:42:29编辑过]

网友D(2007-05-15):
是autocad electrical中文图象数据搞混了吧,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Autodesk\\Acade 2006\\Libs\\gb2。想用中国的制图符号就把里面的水平图形改了吧

网友E:
为什么没 AB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