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07-01-19):
问题1: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输入阻抗与连接有关:电压测量时,输入是高阻抗为10 MOhm ;电流测量时,需要将Rx 和 x 短接,阻抗降到250 Ohm 。
注意: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如下列各图。
下列各图是各种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示例

图1: 4线制-外供电-测量

图2: 2线制-测量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短路,可以串入传感器一个750 Ohm电阻 。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问题2: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回答: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补救措施:
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背景:
模拟量输入模块不是内部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会大于 12V.
对于60Hz 的共模干扰是40dB
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在Micro/Win 中进入"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
选择模拟量输入滤波.
选择 "Number of samples" 和 "Deadband".
" Number of samples " 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当N 与" Number of samples "相等时计算该值。
死区(Deadband)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

[upload=rar]viewFile.asp?ID=677[/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loveplc于2007-1-20 13:24:51编辑过]

网友A:
不错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B(2007-04-01):
没办法挣钱

网友C:
看不了呀,值不够,下不了

网友D(2012-09-13):
救星阿  谢谢LZ   LZ老人阿

网友E: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