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小逻辑请教

楼主(2007-01-20):
小弟刚接触PLC不久..近来要编写个简单程序,但我蠢...有个问题无法解决:

两台电机,要求两台能同时用,,但当一台开启是另一台要过5S后才能开

就这个问题拉,望各位指点迷津..

我的PLC是OMRON-CPM2AH的,,,程序请简单点啊,谢拉!

网友A: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OUT 10.00

LD 10.00

ANDNOT 0.01

OUT 4.00

TIM 000

#50

ld TIM000

ANDNOT 0.01

OUT 4.01

不知道对不对望各位大哥末笑

网友B:
兄弟粗心写错拉吧?看不明白...

不过我已经做出来拉,谢你拉

我的是这样:

LD 0.00
ANDNOT 30.01
OUT 10.00
LD 0.01
ANDNOT 30.00
OUT 10.01
LD 10.00
TIM 000 #50
ANDNOT TIM000
OUT 30.00
LD 10.01
TIM 001 #50
ANDNOT TIM001
OUT 30.01

有点麻烦,想不出更好的拉..见笑拉...

有没有更简单的.望赐教

网友B:
我也些错拉!!!救命!

网友C:
晕。。。。

程序非常简单呀,楼上的兄弟们呀!

换个思路,单台启动如何编程?另外一台不过是延时启动而已。

网友B:
以下是引用ye_w在2007-1-25 22:06:00的发言:

晕。。。。

程序非常简单呀,楼上的兄弟们呀!

换个思路,单台启动如何编程?另外一台不过是延时启动而

是是是!但就是写不出来..望赐教

网友D(2007-05-14):
LD 0.00
OR 10.00
AND 0.01
OUT 10.00
TIM 001
#0050
LD TIM001
OUT 10.01
END
这是同时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