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中如何触发循环中断?

楼主(2007-01-21):
小弟刚接触西门子S7-300,现想在STEP7中利用循环中断(例如OB35),进行PID过程控制,可不知道如何触发循环中断,是在OB1中调用SFC么?如何调用呢?
请各位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不是很难,学学就会了

网友B:
PLC及触摸屏最新中文版编程软件,模拟软件
最新软件提供:三菱GX8、欧姆龙CX-ONE、西门子S7-V5.3等全都是中文版含授权和注册码,还有其它品牌的中文版PLC及触摸屏软件,模拟软件,学习软件等!电话:13622916776
各种PLC解密软件,多项自动化工程项目程序(有中文注解)。

需要者请联系:
邮箱:plcfa@163.com
电话:13622916776

网友C:
我也有兴趣

网友D:
仔细找找的,里面有这方面资料的,有个小例子的

网友E(2010-09-01):
周期性时间循环中断使用操作如下: 1、在组态的硬件界面双击CPU,单击周期性中断,出现OB30至OB38中断选项 2、其中白色的OB选项为该CPU可用,设置好执行周期、优先级、偏移量 3、在管理界面新建你要用的OB30至OB38内组织块,编写程序。PLC运行后会周期性的执行你建立的中断组织块

网友F:
在实践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