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LC组成报警系统?

楼主(2007-01-22):
大家好!

我想问问各位大虾,我有个想法,就是利用PLC组成报警防区,但是探头传输的信号,怎样传给PLC,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最新软件提供:三菱GX8、欧姆龙CX-ONE、西门子S7-V5.3等全都是中文版含授权和注册码,还有其它品牌的中文版PLC及触摸屏软件,模拟软件,学习软件等!电话:13622916776
各种PLC解密软件,多项自动化工程项目程序(有中文注解)。

需要者请联系:
邮箱:plcfa@163.com
电话:13622916776

网友B(2007-08-04):
{$retitle}

太简单了,我也是新手~~~

看下开关量模块的动作电平是多少,保证你的报警器输出电平能使模块可靠工作~~

无线传输的话,调制解调器离CPU模块远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4 21:02:40编辑过]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劳易测公司的安全光幕,范围比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