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各位高手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7-01-22):
PLC的扫描周期是不是:读输入,执行程序,处理通讯,自诊断,写输出?
可有人说是间隔多少时间扫描IO点状态叫扫描周期。这个说法对么?
如果不对,这个扫描叫什么?

网友A:
扫描周期一般指读输入缓存,执行程序,处理通讯,自诊断,写输出缓存

其中执行程序与扫描周期关系很大,程序行数越多,执行时间越长。

网友B:
谢谢斑竹,接着请教问题。PLC编程里有M,SM两种存储器该怎么理解,看书没看懂。。。。。谢谢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我在深入浅出S7200里好象没看到。为什么日期,系统时间以BCD格式存储在VB10开始的8个字节中呢?谢谢

[upload=jpg]UploadFile/2007-1/2007123933617004.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3 9:03:4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