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无输出什么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公司的设备上的PLC 正常使用,第二天就无输出,型号:FX2N-48

求各位兄弟帮忙!

网友A:
看看ERROR 指示是不是亮了,还有可能是输出电源坏了,

网友B:
是MT还是MR的?估计是输出晶体管或者继电器坏了,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2007-06-22):
是不是没有电池,程序丢了

网友D:
有人搞破坏,呵呵

网友E:
先确定是外部接线问题,还是内部程序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无输入,是因为COM端短路.几方面检查一下:

1、外部接线有无问题,最好把输出端一个一个的测试

2、PLC上的状态指示是否正常,有无错误、报警

3、最后查看程序,(也可能是PLC本身有问题,使用一天就坏,也创记录了)。

网友F:
完全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2008-04-18):
mr j2s手册 谁有

网友G(2009-11-27):
同意8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