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老师如何用PLC控制侍服电机

楼主(2007-01-26):
各位老师好,我是刚学习用PLC,想请教一下如何用PLC经编码器控制侍服电机?不知那位老师可以告诉我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8 8:58:48编辑过]

网友A:
编码器与侍服电机一般是做在一起的,他们两由伺服控制器控制,而伺服控制器由PLC控制,

网友B:
[??]???????PLC??????

谢谢这位老师的指点,能否讲的详细些,我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再次谢谢您!

网友C:
PLC控制步进电机有两种控制方式,一是方向控制;二是脉冲控制

网友D:
我也在求助PLC控制侍服电机,

我急需的,这个控制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的,各位高手帮帮我们吧.

QQ :183192802 多多交流啊!

网友B:
大多数是用脉冲控制的吧,我见过的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还是希望各位老师能予以指点,谢谢各位啦!

网友E:
求求各位老师们能不能将具体点的资料给小妹传一下呀,我刚毕业,从事程序设计方面,有很大的难度的哦谢谢

lovebabyyanyu@sina.com

网友F:
一般由plc脉冲控制司服控制器,由编码器返回检测信号,构成闭环控制,找plc编程手册看看就知道了一般都有例程。

网友G:
我是想有旋转编码器测量电机转速,然后通过PLC的高速记数器,进行记数,最后将记数的脉冲数发送到伺服电机.我用的是三菱,他的高速记数器只有单输入,没有A B相输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搞?

网友H(2007-03-03):
我记得三菱的好像有AB相的,你再查询下三菱编程手册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I:
我的毕业设计也有这方面的 能否具体说明下PLC怎样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J:
plc控制SERVO MOTOR,我使用过有这样几种:

一,A系列PLC使用AD70模块控制SERVO PACK,驱动SERVO MOTOR,SERVO MOTOR的PG反馈脉冲给SERVO PACK,在SERVO PACK把SERVO MOTOR的脉冲按SERVO PACK 设定反馈比率反馈给AD70模块,形成闭环控制。(AD70控制一根轴)

二,Q系列PLC使用的是运动控制器Q172/Q173cpu控制SERVO MOTOR运行,原理一样,只是编程方法不一样,A系列采用特殊指令编程,Q系列采用特殊指令+SFC程序难度后者较大。

网友B(2007-05-09):
谢谢朋友们的回贴,只是还没有弄懂怎么样用,我用的是台达PLC,不知道怎么与松下侍服电机驱动器编程,还请有这方面的编程经验的老师能写一个简易的程序,让大家学习学习。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K(2007-07-11):
可以认识一下.我也是伺服控制.376556453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