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

楼主(2007-01-27):
一台FN2X三菱机被加密,如果将里电池取掉,密码能否消掉呢?因为本人可以重新编程的

网友A:
不会掉的,如果是松下的就可以

网友B:
如果三菱机被加密了,有什么办法解密呢?

网友C(2007-06-08):
把旧程序清除,然后下载新程式.

网友D(2008-02-23):
不会的,用解密软件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