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请教老师PLC与旋转编码器怎么样来编程?

楼主(2007-01-28):
各位老师、师兄好!我是从事机械制造行业的,想学习如何用PLC通过旋转编码器来控制机械动作,肯请各位老师、师兄们能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想用编码器来控制什么?位置还是速度?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是想用台达PLC(和三菱PLC差不多)与编码器来控制位置,是通过液压系统推动机械动作,编码器同时动作,当机械转动一定角度后会停下来,他们可能是通过485通迅实现和PLC连接的,请各位老师可以详细的告知好吗?

网友C(2007-03-14):
485通讯来连编码器?

编码器一般是直接PLC,也就是编码器的输出连PLC的高速输入,这样的系统反应迅速,485通讯的话,反应一般比较慢,除非特殊场合需要。

网友D:
像三菱PLC中,x0-x7为高速输入点,编码器可从该输入点接入,具体的可参考编程手册中的高速计数中的内容。

网友E:
顶5楼,6楼的

网友B(2007-05-09):
楼上的师傅能写一个简单些的程序看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F:
我也想看看程序,楼上的帮帮忙吧??

网友G:
我也想看看程序,楼上的帮帮忙吧?

网友H:
??:(tianbiandeyun)???????!??????...

楼主 请问一下 编码器与三菱PLC如何配合才可以控制油缸的运动行程啊? 垂直的就是上下的

有具体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似乎听到有人说天津龙腾机械制造有限的的机械手就是这样控制 但是遗憾是没这个眼福`

网友I(2007-07-26):
编程手册有简单程序

网友B(2008-07-15):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已经用编码器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用来控制电机运行的角度,只是485通讯还没有用过.

网友J:
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型的吗?倒是有一些绝对型的编码器是用通讯的方式的,基本都采用MODBUS的通讯格式,只要有PLC写这块的通讯程序就能读取编码器的数值了。台达的PLC有专门的MODBUS指令可以用,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K(2008-08-19):
多看看PLC对应的编程手册中对应的例子!

用高速计数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