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7-01-29):
哪位高手可否解释一下几个名词:

1。内部继电器

2。虚拟继电器

看了几个材料,觉得这个内部继电器似乎是和传感器的状态相反,可否这么理解?

谢谢!

网友A:
内部继电器是由PLC内部控制,你可以根据需要来运用内部继电器的触点常开或常闭.理论上是无数个的.

内部继电器和传感器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传感器是用来做控制,它对可以用来控制内部继电器.至于状态要看你的程序是怎么样来写的.

网友B:
我认为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一点。控制系统都是为实现一定的逻辑运算功能而设计的,不管是继电器控制还是PLC,所谓的继电器不过是代表一个逻辑运算的条件的逻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