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各位师傅个问题

楼主(2007-01-29):
PLC内部有M存储器,M存储器好象在某一方面又叫辅助继电器。我不理解这个辅助继电器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可以不用接外部继电器?像低下的程序,M怎么理解?换成Q0。0不成么?谢谢各位师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30 9:05:28编辑过]

网友A:
M存储器不对应于PLC的输出点。为便于理解,相当于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的中间继电器。程序没看到。

网友B:
在继电器控制中,类似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图片上传不上来啊....

网友C:
图片终于弄好了,各位师傅再帮忙看看吧

网友D:
要看PLC的教程

网友E:
2,3楼的师傅说的对啊

网友F:
辅助继电器类似于是虚拟触点,而I,O类的是真实存在的触点,虚拟触点理论上可以有无限个,而真实的IO点只有有限个。

网友:
那个是模拟的,

网友G(2007-03-09):
I,O点是PLC上实际的触点,而M是PLC中的辅助继电器,可以理解为虚拟定辅助触点,不同的PLC辅助触点的范围不一样,看看PLC到说明就可以了。楼主最好找点指令表之类的材料先看看这样更有助于你的学习:)

先入门才能提高嘛!!~~~~~

网友H:
至于你说的这里的M能不能换成Q,Q的意思是开关量输出,M是程序中起到连接过渡作用的,如果写成Q,必须得对应相关设备的反应,比如开,关,启动,暂停等等.

网友I(2007-09-10):
哈哈,,,看来真是要多多学习一下了.

网友J:
你应该好好看看 PLC书

网友K:
辅助继电器M是不对应具体输出点的,是虚拟的。而且PLC内部不同编号的M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比如M8000只有常开点,在程序RUN时就闭合;还有的是输出系统自带的时间脉冲的。具体你可以看下PLC的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