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模拟量模块与数字量如何区分?

楼主(2007-01-30):
谢谢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模拟量就是如温度转速等连续性值
数字量说白了就是0和1
模拟量模块就是专门处理模拟量的模块如三菱的FX2n-4ad

网友B(2007-03-14):
某些输入量比如温度,转速,压力等都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plc只能处理数字量,所以需要转化成数字量,比如转化为电压或电流,这些信号都是可以识别的,比如0-10V,4-20MA

网友C:
A/D或D/A

A是analog signal(模拟量)的英文缩写。

D是digital quantity(数字量)的英文缩写。

如:A1S64AD模块是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10v到10v模块转化为-4000到4000的数字量,这4000的 数字量是模块的分辨率,可以设定为1:4000,1:8000,1:12000。

假如是A1S64DA那么就是模拟量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