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作。要求懂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2007-02-02):
我公司有个项目想寻求合作。要求懂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控制系统,能编程plc!请能士速联系:zmyfmouse@sina.com

期待你的联系!谢谢

网友A:
我可以试试,联系:LIGERMING@TOM.COM

网友B(2007-03-30):
可以联系下我吗?Cwangzuliang_1@yahoo.com.cn

网友C(2007-04-30):
可以联系我!chg991@163.com

网友D:
可以找我公司为你做,你把要求发给我

网友D:
可以找我公司为你做,你把要求发给我lutingcheng@126.com

网友E(2007-06-17):
你把要求先告诉我,我刚刚搞完一个这样的项目,我的邮箱snchlhz@yahoo.com.cn

网友F(2008-05-19):
发个要求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G(2008-08-09):
能说具体点吗?我们也正在做这一类的东西.

网友H(2009-07-07):
??????,??????????????MLDS3810

[upload=jpg,3810.jpg]UploadFile/2009-7/2009771027111226.jpg[/upload]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 PWM速度控制

◇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qq670501245 15091898990 msn:mldzkj@hotmail.com 王小姐

[upload=jpg,mlds3810电气参数表.jpg]UploadFile/2009-7/20097710272633699.jpg[/upload]

网友I:
真的假的,我做过类似的项目,你需要是什么类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