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关于CX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2-04):
各位前辈: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WINXP SP2装了CX-ONE,因为我的笔记本没有COM,用了USB TO RS232接口,原来用得好好的!不知最近为什么,不能联线,软件里找不到COM口,重装了N次还是如此,不知有哪位前辈有过同样的经历,如何解决!请教阁下!

我的笔记本是TCL 9200

WINDOWS XP SP2

CX-ONE 1。0

网友A:
看你的plc通讯电缆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前辈:你好!

我试了一下我的联线,在其它机器上可正常联机,如果说联线有问题,这可以排除了,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出现CX不能联线,自动联线上载程序时蓝屏死机,这是不是CX与WINXP SP2有冲突?看来是要重装系统了!

如果说系统与CX冲突,为什么之前又可以用,天哪!如何是好!快快来人帮忙!

网友C:
看你的plc通讯电缆是否有问题!软件是否问题。

网友B(2007-05-20):
现在我十分确定,操作系统是XP SP2的一定要用CX-Programmer v6.0以上,要不用USB转9针就认不到了!这可是我试了N次……

网友D:
??:(wengyuyong1978)???????,?????...

原来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