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的方法

楼主(2007-02-04):
我是刚开始学习编程,通过学习发现学习资料都没有一个详细的编程过程,只是讲了如何使用数字量和模拟量的用法,并没有把一个实例从头到尾的描述出来.我所说的从头到尾是从打开一个项目到如何选主程序,中断程序,子程序的每一步的操作方法.比如从初始脉冲开始到进入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一直到程序的结束.要是有一个详细的实例这样学习起来就比较直观容易.

网友A:
同意,我也找不到详细资料

网友B:
是呀。我有很多资料,大都是对指令,存储,组网的泛泛之谈,对一个工程进行全方位剖析的基本没见过。我想我们只有先看基本的东西,然后看一些别人编的经典程序,再具体的实践一下啦

网友C:
西门子PLC数字量控制系统梯形图程序设计方法:(1)梯形图的经验设计法。(2)根据继电器电路图设计梯形图的方法。(3)顺序控制梯形图的设计法。

梯形图的经验设计法结构复杂体积大难以阅读,只适应于简单的数字量控制系统编程。顺序控制梯形图结构简单、直观、容易阅读适应于复杂的程序编程。

网友D:
三菱 有教学软件FX-T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