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顺序控制编程方法或实例

楼主(2007-02-04):
哪位老师能指点西门子S7-300顺序控制编程方法,如果有这方面的例子更好,多谢!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琢磨

网友:
把工程分为若干步,找出步与步之间的转换条件!

网友(2007-06-11):
哪个编程软件是适合XP系统的,上次白下了一个。

还有编程软件对学习编程有用吗?感觉就是一工具

网友(2007-11-07):
慢慢学吧

网友:
你会不会用强电去控制电气,会的话,先画出强电控制图,跟据强电控制图来编

网友:
起保停电路的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

以转换为中心的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

使用SCR指令的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

这3种是我在用S7-200控制时用的方法.希望你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