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向高手请教西门子PLC 电源故障

楼主(2007-02-04):
一台西门子PLC型号不详 只知道是十多年的机器 组合式的 尺寸:大约是15*12*20CM CPU模块和电源模块是一体的 写着SIMATIC T1435 有存储卡 黑色的 两个16入开关量模块 一个16出 一个四入二出的模拟量 是进口设备自带的 (瓶盖印刷机) 现在出现的故障是温度底于30度就不工作 RUN灯闪烁 同时其他模块上的指示灯也跟着闪烁 用万用表测量+24V 在8~13V变化(正常工做时也只有17.5V) 怀疑是电源部分老化 由于有密码 无法下载程序

想请教各位高手:

维修电源部分对程序有没有影响?

怎样才能在维修电源电路时不丢失程序?

用外接24V直接加到 +24V 0V 可以吗?

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我的邮箱 ZHANGZHIQIANG_PP@163.COM

网友A:
PLC内部自带锂芯电池,保ROM,可以单独维修电源部分。

网友B(2007-08-23):
可以购买一个S7-300的电源模块找到原来的电源入线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C:
有存储卡???使用了这么久的锂电池不知道有没有作用,你最好还是询问一下西门子公司的技术支持,或者在网上搜索一下,谨慎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