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软件如何安装?

楼主(2007-02-04):
如题!

网友A:
和安装一般的电脑软件一样呀,区别在于,安装过程中要填入注册吗,任意十位阿拉伯数字,安装完成后移入s7相应版本的授权

网友B:
step7 installation

安装:

购买 step7的程序盘,安装时候注意序列号,按照他的提示,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请问,在那里可以买到step7的程序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