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交叉表是指什么?

楼主(2007-02-04):
如题!

网友A(2007-03-14):
参考数据表?如是,则是指便于查看项目全局引用的OB\\FB\\FC和I/O点等表格。

网友B:
不知道瓦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程序中地址的应用情况。比如哪些地址在哪些块和哪些指令中使用了

网友D:
谢谢大家的解释,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E(2007-05-20):
我也不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