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楼主(2007-02-05):
哪位高手能详细说一下PLC中的内部辅助继电器,和保持继电器,有什么作用的.

想不明白的.

还有如果是反馈到PLC的信号是不是直接接到PLC的输入就可以啦?

在这谢谢啦!!!

网友A:
PLC的输入输出与实际的物理信号相连,能够接收到外部和发送信号到外部的设备;而内部和保持都是相当于中间继电器,当然,保持继电器是指掉电后重新上电能保持原来掉电前的数据,具体使用还是自己多试试吧!

网友B:
有点明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