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控制epson LQ-300K打印机的几点心得

楼主(2007-02-06):
1.简介

Visual Basic(VB)给用户提供了可视化编程环境,因其简单易学、功能强大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VB提供了两种实现打印的方法。一般在对打印质量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者是编程项目的早期开发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VB窗体的Printform方法实现打印。用这种方法实现打印具有编程简单、易用并且功能强大的优点,它只需要通过一行代码,几乎能打印所有内容。实现的方法就是:首先将要打印的内容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然后开发人员只要为窗体对象激活 PrintForm ,窗体则自动将要打印的内容发送到Printer对象上,其语法格式如下:[窗体.]PrintForm 。如果窗体中包括图形,那么打印前应先置窗体的AutoRedraw属性为真。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它却存在着内存消耗大、打印粗糙、速度慢等缺陷,尤其对于带有滚动条的图像,这种方法只能打印当前可视的区域。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对打印质量要求很高的场合,例如打印音乐五线谱,对打印的美观、清晰度以及音符符头的位置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这种应用场合若采用VB提供的另一种基于Printer对象的打印方法则可以获得高分辨率的打印,得到很高的打印质量。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即:前期工作使用PrintForm 简单的打印方法将窗体的布局定下来,后期再使用基于Printer对象的打印方法实现最终的打印工作。

2.高分辨率打印程序开发心得

⑴ Printer对象

VB的打印可以使用Printer对象。Printer对象是一个独立于打印机设备的封装,它可以代表不同的打印机,初始时,Printer对象为系统缺省的打印机,也可以使用下列语句:Set Printer=Printers(2) (其中2代表Printers集中的第二个打印机)对打印机进行指定。

Printer对象具备例如:ColorMode、Copies、Duplex、Printquality等控制打印机特征的属性,提供了Newpage、EndDoc、KillDoc等控制打印过程的方法,以及大多数由窗体和图片框控件提供的图形属性和方法如:Currentx、Currenty、Textwidth、Textheight、Print、Pset、Line、PaintPicture和Circle等方法,它还拥有Font的所有属性。实现高分辨率的打印就是通过控制Printer对象的上述属性和方法完成的。

⑵ 直接利用Windows公用标准对话框CommonDialog控件【打印】

VB为用户提供了Windows公用标准对话框CommonDialog控件:【打开】、【文件另存为】、【颜色】、【字体】、【打印】。CommonDialog控件在Visual Basic 和Microsoft Windows动态连接库Commdlg.dll例程之间提供了接口。利用公用标准对话框【打印】开发VB的打印程序,将大大缩短程序的开发周期。应用程序中要使用公用对话框,必须首先在工具箱中添加公用对话框控件。该动作通过激活【部件】对话框,选中Microsoft Common Dialog Control6.0, 单击【确定】即可。然后再将公用控件添加到窗体上并设置相应属性,该控件具有的属性有Color、Font、Print、Help等。

VB提供mnuFilePrint_Click()过程供用户添加开发的打印程序代码。

⑶ Printer对象控制打印的基本过程

利用Printer对象开发的打印程序主要靠其提供的——NewPage (打印新的一页,CurrentX、CurrentY置为新页的左上角,可完成多页功能。)、EndDoc (将打印任务加入打印机队列)、KillDoc (取消打印任务)控制打印过程的。一般情况下,打印程序完成多页打印时会多次执行NewPage,结束时执行一次EndDoc将打印任务加入打印机队列。如果你在NewPage后,立即使用EndDoc,VB则不会打印额外的空白页。如果希望显示空白页,则可在新的一页上只使用Printer.Print “ “打印空字符即可。

为了通过Printer对象实现文本和图形的打印,获得最好的打印质量,还需要对VB控制打印机的多种属性有更深入的理解,例如打印机的坐标体系向屏幕坐标体系的转换、打印机字体尺寸的确定等。下面给出了打印程序的主框架:

Private Sub mnuFilePrint_Click()

On Error Resume Next

If ActiveForm Is Nothing Then Exit Sub

With dlgCommonDialog ‘打印机公用对话框

.DialogTitle = "打印"

.CancelError = True

.Flags = 1

Printer.FontSize = dlgCommonDialog.FontSize

‘将打印机公用对话框设置的字体大小传递给打印机

.ShowPrinter ‘ 在屏幕上显示【打印】公用对话框

If Err <> MSComDlg.cdlCancel Then

Printer.FontTransparent = False ‘初始化打印的字体为不透明

SetPrinterScale Myform ‘匹配打印机的缩放属性与窗体的属性

PrintAnywh e re Printer ‘可放置用户编写的打印对象参数化例程

‘实现字符和图形的显示

Printer.NewPage ‘打印机坐标初始化

PrintAnywh e re Printer ‘打印另一页的内容

Printer.NewPage ‘打印机坐标初始化

Printer.EndDoc ‘将该任务加入打印机任务队列

‘ 不打印空白页

Printer.KillDoc ‘取消当前的打印任务

End If

End With

End Sub

⑷ 参数化绘图程序

用VB开发应用程序时,如果使用参数化绘图例程进行屏幕显示程序的开发,则在开发打印程序时,就不需再另行开发代码,从而避免了大量的重复劳动,有效地缩短了程序的开发周期。参数化绘图例程就是:在开发例程时,为每一个例行程序提供一个OB *JECT类型的参数,调用程序通过向例程的OB *JECT类型参数分别传递窗体、Printer对象,就可分别完成屏幕显示与打印机输出。 见如下示例:

Sub PrintAnywh e re(Dest As O bj*ect)

Dest.Print “HELLO!”

Dest Is Printer Then

Printer.EndDoc

End  If

End Sub

要完成屏幕上的输出,调用 PrintAnywh e re Myform 即可,而调用 PrintAnywh e re  Printer则完成在打印机上输出。

⑸ 属性匹配与窗体缩放

因为控制打印机实际绘图区域大小的属性Height和Width,由目前正在使用的纸张决定,而且可打印的区域与纸张边缘有一定距离。因而为了获得正确的打印输出结果,不能简单地将Printer对象直接传递给绘图例行程序,还必须要解决打印机的缩放属性与显示窗体属性相匹配的问题。即:保证使窗体中的打印内容以正确的大小显示,并居于可打印区域的中间。实际上实现的是打印机的坐标体系向屏幕坐标体系的转换。具体过程是:使用打印机的ScaleX和ScaleY方法,获取以twip为单位的打印机尺寸,再利用窗体的ScaleX和ScaleY方法将这些尺寸转换为窗体中的坐标系统,从而实现以窗体的坐标系统提供打印机可打印区域大小的目的。然后,用这些尺寸作为打印机中新的ScaleWidth和ScaleHeight,即可实现属性匹配。

但是,我们在打印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合——在不改变窗体形状的情况下,需要扩大或缩小窗体的大小。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完成属性匹配,还要确定对象被缩放的系数。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SetPrinterScale(obj As O bj*ect)

Dim pwid As Single, phgt As Single, xm i* d As Single, ym i* d As Single

Dim owid As Single, ohgt As Single

owid = obj.ScaleX(obj.ScaleWidth, obj.ScaleMode, vbTwips)

ohgt = obj.ScaleY(obj.ScaleHeight, obj.ScaleMode, vbTwips)

‘获取窗体以Twips表示的尺寸

pwid = Printer.ScaleX(Printer.ScaleWidth, Printer.ScaleMode, vbTwips)

phgt = Printer.ScaleY(Printer.ScaleHeight, Printer.ScaleMode, vbTwips)

‘获取打印机以Twips表示的尺寸

If (ohgt / owid > phgt / pwid) Then

s = phgt / ohgt

Else

s = pwid / owid

End If ‘计算缩放因子

pwid = obj.ScaleX(pwid, vbTwips, obj.ScaleMode) / s

phgt = obj.ScaleY(phgt, vbTwips, obj.ScaleMode) / s

‘将打印机的尺寸转换成obj的坐标系统 / 缩放因子

x_m i* d = obj.ScaleLeft + obj.ScaleWidth / 2

y_m i* d = obj.ScaleTop + obj.ScaleHeight / 2‘设置打印区域的中心点坐标

Printer.Scale (x_m i* d - pwid / 2, y_m i* d - phgt / 2)-(x_m i* d + pwid / 2, y_m i* d + phgt / 2)

‘ 设置打印机中新的ScaleWidth和ScaleHeight

End Sub

⑹ 坐标定位

窗体、图片框控件以及Printer对象提供的TextWidth和 TextHeight方法在文本定位的应用方面很有用。TextWidth、 TextHeight分别以对象当前的刻度单位返回字符串的宽度和高度。但是必须注意很多字体中其字符宽度并不全部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单个字符的宽度乘以字符数来获得字符串的宽度。对那些没有TextWidth和TextHeight的控件可通过设置父窗体的Font属性,使其与该控件的属性相匹配,再利用父窗体的TextWidth和TextHeight获得它的字符串的宽度和高度。

但是,我们在完成屏幕显示程序调试后,在进行打印输出时却出现了屏幕显示与打印结果的不一致性的现象,表现在所打印的字体之间坐标关系与屏幕显示不一样,例如:屏幕显示上的两个字符不重叠,而打印出的字符却出现相互重叠的现象。经调试发现,问题出现在字体尺寸的确定上。程序中,屏幕上显示的字符坐标是通过对象的TextWidth和TextHeight方法计算得来的,它直接受到字体尺寸大小的影响。VB向用户提供的字体是在用户需要的打印机点的范围内,如果你需要的字体大小为73点,则打印出的实际字体大小为72.75。然而窗体、图片框控件的Fontsize只能是整数,例如它不能将字体的大小定为72.75,实际上这就造成了屏幕上显示字体与实际打印字体大小之间产生了误差。 我们采用如下方法来解决该问题,就是在计算字体大小时,根据计算出来的字体尺寸,确定它存在的范围,然后再将它定位到VB提供的几种固定大小的字体上,而不是随意指定。当然,也可以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还有就是一般设置打印代码的时候我们设置如果正确的,而打印结果和我们所要的不同。我们应该做的是先了解你所用的打印机的说明书看他支不支持你所想要的打印格式,如果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找和这款打印机同类型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试下,我的经验是一般试几个都会成功的,已Epson LQ-300K为例子,它不支持10CM以下的打印,那么我们用Epson LQ-300 ESC/P 2的驱动程序,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第一行的字有分成上下两半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只要调整打印的初始位置就可以了,我打印5.7CM的标签的例子:

Private Sub 确定_Click()
Dim BeginPage, EndPage, NumCopies, i, Orientation
CommonDialog1.CancelError = True ' 设置"取消"为 True
On Error GoTo ErrHandler ' 显示"打印"对话框
CommonDialog1.ShowPrinter ' 从该对话框取得选定的值
Printer.TrackDefault = True
BeginPage = CommonDialog1.FromPage
Orientation = CommonDialog1.Orientation
EndPage = CommonDialog1.ToPage
NumCopies = CommonDialog1.Copies
For i = 1 To NumCopies ' 此处放置将数据发送到打印机的代码
x = 600
y = 350
fnt = 12
txt = Text2.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x = 3000
y = 350
fnt = 12
txt = Text3.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x = 600
y = 850
fnt = 12
txt = Text1.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x = 600
y = 1350
fnt = 12
txt = Text4.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x = 750
y = 1750
fnt = 12
txt = Text5.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x = 3000
y = 1750
fnt = 12
txt = Text6.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x = 750
y = 2250
fnt = 12
txt = Text7.Text
dd = prnt(x, y, fnt, txt)

Printer.EndDoc

要想使用自己定义的纸张在打印服务器里面设置,然后再在你的打印机的打印首选乡里设置你要打印的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