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怎样比较出最大值

楼主(2007-02-07):
各位老大,梯型图编程怎样比较出“D1、D2、D3、D4、D5”中那个最大。请赐教,这里先谢了!!!

网友A:
两两比较,大者移前

网友B:
详细点呗

网友C:
琢磨了好久,终于明白了

|-[>d1 d2]-[>d1 d3]-[>d1 d4]-[>d1 d5]------------(M1)

| d1最大

|-[>d2 d1]-[>d2 d3]-[>d2 d4]-[>d2 d5]------------(M2)

| d2最大

|-[>d3 d1]-[>d3 d2]-[>d3 d4]-[>d3 d5]------------(M3)

| d3最大

|-[>d4 d1]-[>d4 d2]-[>d4 d3]-[>d4 d5]------------(M4)

| d4最大

|-[>d5 d1]-[>d5 d2]-[>d5 d3]-[>d1 d4]------------(M5)

| d5最大

比较麻烦,要有更多的收据就惨了。有个指令就好了。

网友D(2007-03-14):
用ser指令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专用指令集不是有专用的比较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