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09):
plc编程,我想在程序中实现类似于查表的功能,就是事先在程序中设定一些常数,程序运行时可以根据地址调用,梯形图编程如何实现啊,谢谢

1 10H

20H

30H
4 40H
5 50H

网友A: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配合数据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B:
s7200 V4.0版的编程软件中执行菜单命令"工具"-"配方向导".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