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线接近开关与PLC共阴极怎么接线? ...
请问:三线接近开关与PLC共阴极怎么接线?

楼主(2007-02-11):
请问:三线接近开关与PLC共阴极怎么接线?

网友A:
接近开关只有NPN、PNP之分,有共电源接法和共地线接法,怎么会是共阴极接法。

网友B:
正负极接电源,信号线接PLC输入端子,PLC外部+24V电源接COM端

网友B:
茶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PLC 。PLC的COM端接+24V

网友C(2007-04-28):
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PLC ,PLC的COM端接+24V。